请教FPGA 控制DM9000A的pcb布局布线是否合理?

楼主:
不知哪位大哥可以帮小弟看看DM9000A的双层布线是否合格呢?
芯片:
    DM9000AEP;

RJ45:
    HR911105A;

MCU:
     FPGA;

正反面:

正面:

反面

图示:
    1. 敷铜上为CHSGND;下为NGND;剩下的准备铺地GND;
    2. 带白格的的查分线对RX, TX;

因为第一次画,有些疑问:
    1. 有帖子说因为RJ45内集成变压器,加之CHSGND,所以差分对的布线要求不是很高?
    2. 敷铜是否正确呢?
    3. 晶振的布线需要注意什么呢?
    4. ...
    5. 谢谢各位!

网友A(2013-06-14):
楼主,你差分线不等长啊,这样容易丢包,另外差分线的距离要短,不要超过2cm

网友A:
建议你先把原理图上传看看,再看PCB。

网友B(2014-11-14):
线都太绕了,最好走直线,这样差分线比较好画,还有DM9000不能右一点,布局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