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063和精工的方案那个用过

楼主(2013-05-30):
最近在做电池管理,看到BQ2063,不知哪位用过

网友A:
没有用过,建议楼主看性价比,好像这个芯片四块多美元一个

网友B:
主要应用这一块  还是需要看看技术手册   按照技术手册的资料将电路搭出来   这样比较好

网友B:
感觉这是一般的设计思路    楼主   你可以参考参考   顶一个

网友B:
楼主   应该找到合适的芯片了吧   应该问题不大   个人认为

网友C:
主要是按照推荐电路来设计  应该没什么问题  需要熟悉熟悉  芯片内部的结果   这样就上手不难了

网友D:
没怎么用过   这个问题   应该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   找到合适 的芯片   应该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