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DMA控制一个SPI接口是否可以?

楼主(2013-05-30):
我采用DMA2控制SPI1采集数据和存储到FLASH中,由于DMA的效率很高,我现在已经使用DMA进行了数据采集,同时我还想使用DMA把数据通过这个SPI端口写入到FLASH存储器中。

DMA2的channel3的Stream0和2是连接SPI_RX,Stream3和5是连接SPI_TX。我咨询了工程师说是可以,但是不是很确定。

我想咨询下这样设计原则上是否可以?

网友A:
个人觉得从原理上是可以的,因为SPI通常都是全双工的,可以由DMA来控制同时收、发。

网友B:
可行, 是肯定的.
但是由于一个 SPI  端口同时干不了两个事情.
还是考虑分时复用吧. 用互斥机制来避免访问冲突. 注意控制片选线.

不过, 个人感觉, 有这么多 SPI 口, 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很容易出错的哦. 而且调试也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