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5-30):
//请大家看下4楼,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

网友A: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ayb_ice 恳请分析一下4#,谢谢!

楼主:
接着问:

1.假定一个32位无符号整形变量INT32U_Val = 0x12345678,那么它在小端模式+递减堆栈的情况下,存储就如同上图左边,正确?
2.假定一个8位无符号指针INT8U_ptr = (INT8U *)&INT32U_Val,那么这个指针指向的是“78”这个字节,正确?
3.INT8U_ptr ++后,它指向的是“56”这个字节,正确?
4.如果2,3正确,那么INT8U_ptr这个指针一直自加的情况下,会从栈底(高地址处)underflow?
  如果2,3不正确,那么正确的情况是什么?

================================================
5.假定这个栈先后进了一个32位无符号整形变量INT32U_Val = 0x12345678,和一个8位整形数组INT8U_Array[4] = {1, 0, 0, 0},那么存储就如同上图左边,正确?
6.如果5正确,那么数组的指针一直自加就会指向比它早进栈的INT32U_Val?
7.如果6正确,那么这个结果和我印象中“一个变量的指针一直自加会指向下一个定义的变量”不符,是我的印象不对?

网友B:
这个问题与硬件密切相关, 所以不能脱离具体硬件一概而论。

网友A:
大于一个字节的数据保存时:
大端就是高位在前(低地址)
小端就是低位在前(低地址)

堆栈的增长方向与这显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4楼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