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595保护电路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74HC595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损坏,需不需要加保护电路,供电由7805提供,74HC595输出接LED灯,共2片级联,由单片机控制。
另请教大家在使用芯片时,对芯片是采用哪种保护电路,过压,过流,还是其他的。如果芯片有保护,还需额外加保护电路吗

网友A(2013-05-30):
信号过冲容易损坏

网友B:
还是具体应用具体分析吧。比如你的595输入接什么,输出接什么,电源哪来的,595干什么用,产品用在哪....这样才好有针对性的讨论这些玩意
一般这种芯片主要注意输入范围,输出范围,比如7805供电,那么每个输入不能超出-0.3 ~ + 5.3V,输出每个不能超出8mA,总消耗也不能超过,看芯片资料吧。
还有一般现在买得到的595,二手的多,甚至是Remark过的,好多问题碰到真只能看运气和经验了

网友:
不懂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过冲容易损坏

请教如何防止信号过冲呢

网友C:
595,很少坏的,只要按照常规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在系统的输入输出端口进行保护

网友E:
哦,原来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系统的输入输出端口进行保护

是做什么保护呢

网友F:
只要不过载无需什么保护,输入输出带有长线时则要对长线做电平钳位,用两个二极管最好是肖特基管来做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做什么保护呢

一般是做嵌压保护

网友A:
bav99 信号钳位保护

楼主:
74HC595是在一块板上,7805及单片机在另一块板上,通过排线连接,线长10cm左右,请问用二极管钳位保护是对74HC595的3个信号线都要保护吗,电源线也需要吗

网友A:
信号钳位是必须的,
再加ESD器件
电源端加TVS 并电解

网友G:
不需要特别的保护,不过你用7805供电估计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钳位是必须的,
再加ESD器件
电源端加TVS 并电解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用BAV99 对地和对电源
具体 谷歌搜

网友F:
钳位的话要同时对电源和地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AV99 对地和对电源
具体 谷歌搜

3个信号线不用吗

楼主:
这样钳位可以吗

网友H:
要先判断是什么地方坏了,再想办法啊。
设计要按照datasheet, 要外部连接的要注意ESD,芯片电源端要加去耦电容,信号回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