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如题出现100个 这种类似的错误,进去源文件看了发现没错!!!!!!!

出现错误 如:D:/TI /C6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7.4.1 /Include /exception" , line 11:error #18:expected a")"

                      D:/TI /C6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7.4.1 /Include /new" , line 108:error #66:expected a ";"

                        D:/TI /C6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7.4.1 /Include /iosfwd" , line 103:error #171:expected a declaration

                          .........................................

100个这种错误,找不出原因 ,这种头文件是TI公司自带的!

在我的工程中加了一个.cpp文件,加了就出现这种错误,不加就不出现,整个project里面都是.c的文件,但是把加进去的.cpp改成.c文件, 依然出现这种错误。

请问这种错误时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加入project的文件时没有错误的。

网友A:
再把你加进来的cpp文件手工去掉,看一下什么效果呀

网友B:
include 里面应该是头文件  那你的.cpp里面可能包含的头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把你加进来的cpp文件手工去掉,看一下什么效果呀

delete  这个.cpp文件后整个project编译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里面应该是头文件  那你的.cpp里面可能包含的头文件有问题

你好,这个头文件是TI自带的头文件,不存在提示的那种低级错误:比如缺括号、分号 、声明等错误。
.cpp文件里面都是C的头文件 也没用什么问题,都是常见的几种头文件。
编译出现错误,是因为编译器路径自带的头文件有问题,但是去除这个后来加进来的.cpp 后,错误消失 。不解啊?!
这个.cpp的文件主要就是一些函数,project的main函数如果需要用到某些函数,则会从.CPP 这个文件里面去调用,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怪 ,求高手或者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同志帮帮忙啊 卡了2、3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头文件是TI自带的头文件,不存在提示的那种低级错误:比如缺括号、分号 、声明等错误。
.cpp文 ...

还是把.cpp改为.c吧  然后确保你这个.cpp里面的函数都有外部声明  不行了打包传上来  帮你看看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这个CPP的问题了,你再试一下把CPP里面代码都注释掉,只剩include语句。看还出问题不?

网友C:
修改编译器选项,让编译器支持工程中包含C++文件.
参考: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rs#Embedded_C.2B.2B

网友D:
你跑跑例程看看,是不是编译器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