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光栅位移传感器和单片机的接口方案

楼主(2013-05-30):
增量式的旋转编码器,每转200个脉冲,输出A和B相,方波,相位差90度,我是直接和C8051F340单片机的IO口连接,扫描读取信号,然后处理。因为是手动旋转编码器,所以信号频率不会很高,单片机扫描读取没问题,F340工作在48M主频。

那测量那种直线位移的光栅传感器,如果也是这种输出信号,也直接和单片机IO口连接的话,是不是只要考虑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频率和输出脉宽等参数??

大家一般是怎么和单片机接口的。

网友A:
一般连带这种接口的,比如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连带这种接口的,比如ARM

直接IO口连接吗?arm应该没问题,工作频率高啊。
我这个是单片机,是不是有什么专门的外围芯片的。

网友A:
最好选带编码输出的编码器,比如SPI接口输出的编码器。

网友B:
光栅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跟编码器是一样的吗?只不过一个是直线的一个是转盘的。淡然我没有接触过,如果是的话就可以直接替代了

网友C:
光栅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跟编码器是一样的

网友D:
光栅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