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ARM编程风格的理解(处理器采用STM32F4,软件使用KEIL MDK)

楼主(2013-05-30):
       前天发表了一个帖子,使用寄存器来控制stm32f4的一个外设,控制LED灯的亮灭。没想到能得到这个多的技术大牛的指导,深感荣幸。本人从事stm32研发,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再写下一个外设操作之前,首先说明下我对arm编程风格的理解。
      arm有很多外设,我们再使用ARM时无非是对外设的一些控制,使之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当然如果移植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ii,linux),那另说。我现在正在用stm32f4做一个数据采集板,AD转换芯片,DA芯片,485传输等等一系列功能,那么多功能,怎样用程序实现呢,肯定是一个功能模块一个.c文件,这样相互不冲突.我还是截个图吧

一个程序包含头文件(.h),驱动文件(.C)文件,然后主函数,这样像话不影响,而且很简洁.调试也很方面.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没有加载库函数的,呵呵,以前我是经常使用库函数,感觉库函数移植性不好,而且库函数的版本也是不断更新的,所以使用很麻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建议直接使用寄存器,可能才开始有点难度,但是最后肯定使用起来是比较方面的,而且有助于对ARM芯片的理解.

网友A:
还行吧,驱动,应用,头文件,比较常规的分法,有的人会分的更细点,更好找

网友B:
头文件好像不用加进去,只需指定路径即可。
那个结构,一般可以编程者自己写。。。方便查找就行。。

网友C:
头文件  还是建议专门放在一个文件夹中   这样以后调用  以及更改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