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lash 引导启动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2013-05-30):
dsp是6713b,flash是am29lv160,我现在把dsp的地址线ea2:21 连到了flash的a0:19,byte位拉高,字模式,但是我的数据线只连了8根即 dq0:7连了dsp的ed0:7,请问这样该怎么样才能让dsp工作啊,之前设计有问题,本来是想选自己模式的但是dq15没连,现在只能把byte位拉高了,这样dq8:15的高8位输出没有和dsp相连,那在boot loader里面该怎么改,还有ce1是不是要选择为16位异步起动?

网友A:
按你地址线连接的方式,你是要按32位的方式用memory, 而数据线又只有8个,显然不能工作!

网友B:
帮你顶顶啦  没弄清楚你的接法

网友C(2013-07-17):
按8位方式访问,接法应该没问题,CE1应该配置为8位异步类型。
从Flash启动需要把DSP配置为Flash启动模式,好像是HD3、HD4、HD8和HD12这个几个引脚,具体的要看手册了。

网友D(2013-11-0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能擦除烧写,但是不启动

网友E:
你是使用的emif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