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E极并联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5-30):
这里的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图中光耦导通时明显要对三极管基极施加负压。

网友C:
    发光二极管发光与否改变三极管Q10的上偏置电压,从而改变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三极管EB极所并的二极管是限位作用,保护三极管,也起稳压作用。

网友D:
好像是温度补偿作用的

网友E:
保护, 因为 三极管 的 be 反向击穿电压都很低, 往往 6V 以下.

网友C:
   三极管的BE极并一个二极管的稳压作用是利用二极管饱和压降基本稳定的特性。象此电路这样的接法,调整静态电流比较难,因为要选择饱和压降与三极管BE极所需的偏压一样二极管较难,一般是选择饱和压降较高些的二极管,然后用一个数k的电阻接到三极管的B极,调节该电阻,使静态电流合适。

网友F:
这套电路是干嘛的,后面能看看么?

网友G:
两个作用,稳定静态工作点和使发射结不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

网友F:
今天在书上看到 反接二极管在BE级为利用 二极管温度补偿。还有一种是 正接串联一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今天在书上看到 反接二极管在BE级为利用 二极管温度补偿。还有一种是 正接串联一电阻。 ...

能不能把书上的原理说说,温度补偿不是正接二极管和电阻串联吗?

网友F:
(1)利用二极管反向特性进行温度补偿
Ir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Ibq为晶体管的基极静态电流。当温度升高时,Ic增大,另一方面由于温度升高Ir增加导致Ib减小,从而Ic随之减小。但参数适当时候Ic基本保持不变。
(2)利用二极管正向特性进行温度补偿(正接二极管+串电阻)
当温度升高时,Ic上升,Ue增加,Ud(二极管压降Ud)减小,Ub端电压下降->Ube变小->Ic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