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28069指令执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3-05-30):
我对28069做了指令执行时间测试,用下面的代码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2 = 1; //Toggle GPIO22 (LED2)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2 = 1;

CPU运行在90MHz上,按每个指令周期11.11ns计算,20个nop应该也就222.22ns,可是我用示波器量发现时间有2us,请问为什么?哪里不对?谢谢指教

网友A:
你说的没对  但是有个问题  cpu里面的运行速度和IO口的取反输出是没关系的
IO口的速度一般是跟不上的   所以这个要考虑的IO口能力
像单片机的IO最大只能输出300K的   你程序无论按多大的速度取反输出  但
IO口最大能输出300K   明白了没

网友B(2013-12-31):
大哥,你这个问题解决好没,我用F28069跑sys/bios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了,请QQ:359473029联系我!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