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FPGA端口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我想要用FPGA扩展3个422串口,并外接3个ADC。只是不清楚应该如何跟FPGA的端口连接。它的IO是否全都是可以重新配置的?如果是需要始终输出的管脚呢
FPGA型号是EP2C70F672
是不是可以随便接呢?

楼主:
额,有没大侠来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我还是灌个水吧。一会沉了

楼主:
还是没人啊

网友A:
嗯  只要你连接到IO口上就可以了  前提就是你的这些外设可以3.3V工作  型号只要你考了所需的资料够了就行了  它的型号不同  门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只要你连接到IO口上就可以了  前提就是你的这些外设可以3.3V工作  型号只要你考了所需的资料够了就行了 ...

你好,现在又遇到问题了,FPGA的端口不够用,我想把FPGA的端口接到一篇CPLD上,然后把其他的接口,如USB,CAN,232,422也接到CPLD上,这样可以通过对CPLD编程实现分时复用吗?
如果我的外部接口一共40个IO连接到CPLD,那么从FPGA到CPLD的信号需要几条呢?是不是FPGA直接连接到CPLD的I/O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又遇到问题了,FPGA的端口不够用,我想把FPGA的端口接到一篇CPLD上,然后把其他的接口,如USB, ...

应该是可以直接连   串联一个33欧的电阻也可以
但是我没这样处理过
建议你换一个更多IO口的fpga  不然按你这样处理就复杂多了
CPLD和FPGA之间的连线数我也不确定  看你怎么传数据呢
如果两者要互传数据的话   肯定要一根时钟线  两个使能线  接下来的都是数据线  如果是并口传数据的话
看数据是多少位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想弄明白,是不是FPGA和CPLD的任意IO都可以作为时钟线或者使能以及数据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