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运行着里面的寄存器就复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30):
我是用CPU控制CPLD的,通过地址数据总线在CPU外边挂了好几个CPLD(有一个是FPGA),但测试程序时发现运行一段时间里面的寄存器值突然一下就变成0了,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防止这种情况!
(我是通过地址线的高位来区分不同CPLD里面的数据的)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楼主读时序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设置了复位逻辑,如果有也要注意下复位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有些管脚没有使用,让他链接到CPU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楼主读时序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设置了复位逻辑,如果有也要注意下复位脚信号是否正常 ...

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慢慢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楼主读时序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设置了复位逻辑,如果有也要注意下复位脚信号是否正常 ...

时序应该没问题,复位逻辑倒是有,我再检查检查,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会引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楼主读时序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设置了复位逻辑,如果有也要注意下复位脚信号是否正常 ...

暂时确定是复位逻辑的问题,今天把复位信号去掉后测试了一天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我的好几个CPLD都是用的同一个复位信号,为什么别的板子没事,就这块板子有事呢,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