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电感是哪厂家的

楼主(2013-05-30):
帮忙看一下,图中红圈中的电感是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
其中一个是贴片电感,另一个涂了一圈的的应该也是个电感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样的感觉是定制的

网友B:
下面的那个是自己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那个是自己做的吧

上面那颗呢?知不知道哪个厂家的

网友C:
用微距拍摄,
图看不清楚,不好判断,太模糊了
另外说下你的板子什么功能?

网友D:
左上那个是0805或0603封装的普通贴片电感,生产厂家数不清多少个了,有层叠电感、线绕电感等多种形式。数值可能是68uH,也可能是68nH
右下那个可能是定制的,也有很多是标准感值的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微距拍摄,
图看不清楚,不好判断,太模糊了
另外说下你的板子什么功能?

这块板是1MHz,超声发射接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