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线圈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请问线圈(磁环线圈,有铁芯)发热后,线圈的感抗、磁通量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或者说,我可以去查看哪些资料。
谢谢!

网友A:
温度升高,对铁芯的影响比对绕组大。
你的电感,有铁芯没有?

网友B:
由于绕组和结构都没有变化. 从电感的公式看, 主要就是 μ 了.
所以可以去查一下你的电感铁心的磁导率的温度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对铁芯的影响比对绕组大。
你的电感,有铁芯没有?

有铁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绕组和结构都没有变化. 从电感的公式看, 主要就是 μ 了.
所以可以去查一下你的电感铁心的磁导率的温 ...

nice  感谢

网友C:
可以查下电感的磁导率及温度对它的影响

网友D:
一般发热有两个原因:

1、线圈电流过大,导致磁场强度过大,铁芯磁感应强度接近了饱和磁感应强度,此时铁芯相对磁导率会下降,导致线圈电感量下降,线圈中流过的电流更大,导致线圈发热。
2、工作频率过高,导致铁芯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加剧,即铁损增大导致的铁芯发热,如果发热不严重对线圈电感量影响不大。

铁芯发热不可忽视,一般铁氧体铁芯的居里点温度不高,严重的发热会导致相对磁导率的下降,一旦温度到达居里点温度,铁芯的铁磁性会消失,此时铁芯相对磁导率急剧下降,线圈电感量也急剧下降,会导致线圈中流过更大的电流,使得发热更严重,最终可能导致线圈烧毁,甚至导致功率驱动器件烧毁。

对于开关电源,特别要注意铁芯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和适用工作频率,例如同样是相对磁导率2000的国产铁氧体磁芯,质量好的,相当于TDK PC40材料的,工作频率上限可达500kHz,但质量差的,相当于TDK PC30材料的,工作频率上限只能达到100kHz,如果大功率工作,工作频率还要降低一些。

网友E:
各楼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