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PWM波形是怎么模拟的

楼主(2013-05-30):
占空比是70,  15KHz,周期是66微秒   两路的,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我现在只能同时高电平,同时低电平,所以来问一下高手们,给点帮助.

网友A:
pwm很多是硬件的,看用什么芯片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很多是硬件的,看用什么芯片实现的

我看他是直接用PIC输出这样的波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他是直接用PIC输出这样的波形的.

pic有的芯片有很多路pwm输出,不是用IO口模拟的,比如pic18f2550就可以同时四路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有的芯片有很多路pwm输出,不是用IO口模拟的,比如pic18f2550就可以同时四路pwm输出 ...

那要是用89C52程序要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用89C52程序要怎么写呢

没有硬件资源,搞不定那么高的频率,us级的用avr还差不多

网友B:
用52单片机可以达到输出两路PWM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是用89C52程序要怎么写呢

两路PWM波可以输出,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周期为微妙级别的波形,我感觉可以把,楼主可以用定时器,在工作方式2下定时。

网友C:
用52单片机的话,用两个定时器中断不就行了吗?
使用两个I/O口,比如P1.0和P1.1。定时器T0和T1分别定时(66*70%)us,在此期间输出高电平;溢出中断产生后,改为输出低电平,重新定时(66*30%)us;下一次溢出中断产生后,又输出高电平,定时(66*70%)us……这样就产生了你要的方波。
至于你纠结的“怎么让两路不同步”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刚开始定时的时候,一前一后启动T0和T1即可。这个时间间隔你自己确定。这两路方波就像两个运动员赛跑,一个起跑早一个起跑晚,但是运动速度是一样的。
-------------------------
补充:其实用一个定时器、两个I/O也可以完成,代码量可能更少,你可以试试。

网友D:
这种PWM波形,能用硬件的尽量用硬件去实现

网友E:
晶振用大一点,用汇编指令可以达到us级

网友F:
第二路延时一下就不同时高低了吧

网友G:
如果是这个固定波形的话,随便拿个51模拟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2单片机的话,用两个定时器中断不就行了吗?
使用两个I/O口,比如P1.0和P1.1。定时器T0和T1分别定时(66* ...

就是不知道代码要怎么写,定时器的话只能用一个,别一个要干别的事呢,怎样让他不同步我就是在纠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PWM波形,能用硬件的尽量用硬件去实现

我不会硬件...........这是我的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会硬件...........这是我的痛.........

这是软件做的事,怎么办是硬件呢?
1、可选择多路PWM MCU。
2、直接用软件模拟,15K  70D 一般单片机都可以实现,最好用汇编语言。

网友I:
同意1个定时器   2个IO口 简单很多

网友J:
软件模拟很麻烦,还是选PIC吧,往寄存器里写个数,PWM波形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软件模拟很麻烦,还是选PIC吧,往寄存器里写个数,PWM波形就出来了

PIC不会玩啊

网友K:
那就看单片机忙不忙了;P

网友J:
引用 楼主:
PIC不会玩啊

我大学毕业时也不懂PIC,后来学的,MSP也是后来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