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变频器的三相全桥逆变电路的驱动电路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测量上半桥臂时,把表笔的接地端接到IGBT的E端,表笔的正极接到IGBT的G端,出现了把母线电压拉低的情况,但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下半桥臂测量的时候没有出现把母线电压拉低的情况,我的想法是肯定在示波器的"地"方面出了问题,我用的普通的无源探头,不知道大家是用的什么方式来进行驱动波形的测量的,急啊!!!!

网友A:
隔离示波器或者隔离变压器

网友B:
示波器别接地。

网友C:
示波器用个220v 100W 隔离变压器 带,
另外,探头用高压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用个220v 100W 隔离变压器 带,
另外,探头用高压探头

使用隔离变压器,不知道怎么个使用方式,如果使用了隔离变压器,可以不用高压探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别接地。

试了一下,好像没有正常那么使用好用,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才进入这个行业,很多还得自己学,问题不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示波器或者隔离变压器

下面有位仁兄也讲到了这个,不知具体怎么使用,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的方法比较廉价,但是最好使用差分探头测量

网友A:
1:1隔离变压器,原边接市电,副边接示波器。示波器上空余的PE不接。
可以同时测下桥三相,也可以单独测一相上桥;不能同时测一相上下桥,也不可以同时测两相上桥。
原因是所有示波器探头的黑色夹子是和电源线的PE相连,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A:
地线不接的话有可能引入干扰,同时示波器机壳会带电,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隔离示波器或隔离探头。

网友E:
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隔离变压器,原边接市电,副边接示波器。示波器上空余的PE不接。
可以同时测下桥三相,也可以单独测一相 ...

按你的方式我画了一个,看是否是这样来进行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式我画了一个,看是否是这样来进行测量的

这样你的示波器就废了,我说的是示波器的电源线,不是探头。。。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变频器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F:
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泰克的TDS-3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变频器隔离就可以了。

那如何把变频器进行隔离呢?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今天用这种方式做了下,把鳄鱼夹放到U V W时,照样是把母线电压拉低了,我用的是380V转220V的变压器,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一次侧和二次侧是隔离的(非自耦的)。功率板的供电电源是直流调压器(我想内部是一个自耦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输出),这应该不是问题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