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按键连的10k电阻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不要

楼主(2013-05-30):
(图片)

网友A:
上拉电阻,如果内部有就可以不接

网友B:
还要看速度,如果信号速度快,连线距离长,边沿变差了,也需要加外上拉电阻。

网友C:
一般得要吧,确保IO口没有悬空,确定在高电平

网友D:
看你按键两端连接的是什么,上拉电阻是提高驱动能力的。如果负载需要较大电流那么就要上拉了。

楼主: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按键,需要加上拉电阻以保证高电平吗。stc的芯片

网友E:
提醒下楼主,你对单片机内部结构还不清楚啊,你得补补课。

网友F:
如果不加:

网友F:
限流:
       1,若不加,按键另端接地,按下按键,VCC与GND短接了。
       2,若不加,单片机IO口要是写0,也是与GND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
       1,若不加,按键另端接地,按下按键,VCC与GND短接了。
       2,若不加,单片机IO口要是写 ...

如果图中电阻和vcc都去掉呢?这种没有上拉电阻的按键设计我是照开发板配套原理图画的,但是有人说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这个就是开发板的键盘原理图,他直接接的I/O,没接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限流:
       1,若不加,按键另端接地,按下按键,VCC与GND短接了。
       2,若不加,单片机IO口要是写 ...

要看你的端口模式。
如果是推挽模式,是有短接危险的。但一般51你不特地改变模式,默认的就是弱上拉,即使短接,电流也只是UA级别,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考虑过,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图中电阻和vcc都去掉呢?这种没有上拉电阻的按键设计我是照开发板配套原理图画的,但是有人说要加上拉 ...

看你单片机端口,一般有弱上拉,和推挽。 要是推挽的话,按键按下,就接地了,输出电流又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开发板的键盘原理图,他直接接的I/O,没接电阻

这是矩阵键盘,51的12L说了,默认都是弱上拉,电流较小!但是你要是用电源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矩阵键盘,51的12L说了,默认都是弱上拉,电流较小!但是你要是用电源就不一样了! ...

什么是“用电源就不一样了”?我用的3v电池有问题没?弱上拉

网友H(2016-04-17):
这个电阻是防止单片机io悬空的

网友I:
说白了

看你用什么样的单片机了

网友J:
不管什么MCU,如果成本和PCB面积允许,接按键的IO我都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电阻,做按键输入的IO是否加上拉电阻,我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