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discovery扩展 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3-05-30):
f4系列内带以太网控制器,是不是直接接上网络变压器就行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弄个enc28j60什么的控制芯片了。
求一连接原理图啊

网友A:
:sleepy: 肯定还是需要驱动器的!

网友B:
以太网这一块没怎么接触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C:
要加芯片的。
除非用LM3S9B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需要驱动器的!

可是片子内部有以太网控制器啊。

网友A:
:) 控制器 和驱动器的 要分清楚!

网友B:
继续帮楼主   顶一个   希望你的问题   早点解决掉   呵呵

网友D:
F4不带以太网PHY的

网友E:
是的,控制器是MAC,还需要接PHY,然后再加变压器,最后是RJ45水晶头

网友F:
个人的觉得应该是少了驱动对象   需要加一个被驱动的芯片   个人的理解

楼主(2014-03-26):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 和驱动器的 要分清楚!

谢谢  不了解以太网,这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