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3-05-30):
现在做一个无线遥控的东西,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通过遥控发射出去,然后接收端使用超再生电路接收并并解码
现在遥控距离很近,就二三十米,要求要一百五十米,现在怀疑是发射端的问题,查资料说影响发射功率的主要因素是天线与线路的阻抗匹配,使用驻波比大的功率三极管,但是三极管参数中好像没有驻波比这个参数,现在想调整线路的阻抗需要用什么仪器来调,网上说要用驻波表,看的也一头雾水,现在想要测发射端的发射功率,要用什么仪器具体怎么测试?还有有什么方便的方法来测试通讯距离(就是不用修改了参数之后再拿到外面空旷的地方测试,直接在家就可以测),网上有说用一个铝饭盒罩住整个遥控发射器,接收距离增加一米,实际距离可增加10米,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靠方便在家测试的方法,假如屏蔽遥控器的话,天线拉长要1.5米左右,也没有那么长的屏蔽体来屏蔽衰减,还有请教一下,决定通讯距离的主要因素是发射部分多一点还是接收灵敏度多一点?麻烦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去买成品吧,315M的500米才7元一对

你用的什么频率?天线有1.5米?

楼主:
频率是49M的

网友B:
驻波比跟晶体管没什么关系,跟天线和天线匹配回路有关,楼主遇到的问题可以去直接采购输出功率较大的模块来解决。

网友C:
哈哈!…你进入射频领域了!再生接收机?……唔!载波是调幅哟!…
选材:要找截止频率高的大功率三极管!谐振频率调试很重要!天线有各种样式!距离不远、简单的拉杆均可。
玩这要无线频率计、场强仪。
调试很重要!…它可提高距离的百分之三十!…

网友D:
至少要个频谱仪吧,看你的发射频率有没有偏差,另外看看相对的发射功率

网友D:
另外,接收电路如果自己搭还不如买超外差的芯片做,相对简单很多,性能也有保障

网友E:
接收电路买超外差的芯片很好用

网友F:
还用什么超再生啊,给你推荐一个芯片,才一块多钱。

SYN470R 灵敏度-107dBm, 加一级LNA应该能做到-110dBm.
做无线怎么能没有频谱仪,网分。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