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压缩以及存储

楼主(2013-05-30):
各位前辈好:

      这个帖子之前发过了,不过是在求助区,现在转到外包区。有兴趣或者能做的给联系一下。

     小弟想做一个视频压缩、存储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有哪些芯片可以选择。各位知道的前辈请指点一下,
   芯片最好是大厂的,小厂的芯片确实稳定的话可以考虑。
     应用框图如下:

    IC 主要负责将标准656数据压缩成一般电脑软件能够识别的格式,然后存储在SD卡中。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SD卡本身是NTFS格式的。目前我知道的有些芯片只提供压缩,但是不提供对SD卡的访问。
    哪位大哥知道的请指点一二。
    要是您做过这样的产品,咱们也可以考虑合作。

   输入数据源格式可以是其他

网友A:
有做过cmos sensor数据压缩成AVI(MJPEG) SD卡是FAT32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过cmos sensor数据压缩成AVI(MJPEG) SD卡是FAT32格式的。

用的是DSP还是SOC 或者是专有芯片实现的 ?

FAT32在视频录制的时候,单文件大小有限制,所以想使用过NT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

您用FPGA能实现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SP还是SOC 或者是专有芯片实现的 ?

FAT32在视频录制的时候,单文件大小有限制,所以想使用过NTF ...

用RAM7内核的IC ,32位的单文件大小接近4G,可以分多个文件录制而不会漏秒,你使用多大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AM7内核的IC ,32位的单文件大小接近4G,可以分多个文件录制而不会漏秒,你使用多大的SD卡? ...

ARM7内核的IC一般都带有OS和压缩lib

带有OS的IC我担心稳定性,同时开发难度也加大了。所以想外包出去

网友C:
用FPGA做一些专用的压缩没啥有优势,而且成本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PGA做一些专用的压缩没啥有优势,而且成本会很高

FPGA做视频压缩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
用SOC的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GA做视频压缩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
用SOC的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FPGA毕竟是个通用IC,比不过专业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毕竟是个通用IC,比不过专业IC。

您做过SOC的视频压缩与存储吗 ?
目前我知道的廉价方案就是海思的Hi3515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以选择

网友D:
若数据源不是实时数据,那就用软件慢慢算,指标能否达标自己评估一下。
若是实时数据,那么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借助ipcamera的方案(海思的,TI的,以及其它一些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数据源不是实时数据,那就用软件慢慢算,指标能否达标自己评估一下。
若是实时数据,那么最理想的方案就 ...

实时性要求不高,但是纯靠软件来算的话时间来不及,所以必须使用片内编码器。
但是Ipcamera这块知道的太少,只能是一边了解,一边找人设计东西

网友E:
ARM9 SOC 视频压缩,储存到32G的sd卡中,现成已经实现的技术,有兴趣可以聊聊。扣扣:39683322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做过SOC的视频压缩与存储吗 ?
目前我知道的廉价方案就是海思的Hi3515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可 ...

没有,我只是对FPGA比较了解

网友E:
现在我们用的是hisi3512.

网友F:
qq:20651364 我可以搞定,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