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如何实现整数数据发送。

楼主(2013-05-30):
DSP编程如何实现整数数据发送,现在只能实现ascii0--9的数据发送,求指教。编程如何实现整数数据发送如1235等  一改程序如图,,,现在的1111是作为ascii码发送的。。请大神指教  感谢哈,,,,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把要发的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中  然后发送
如SciaRegs.SCITXBUF=0x01;这就发送了数字1啊
然后在接收端以HEX方式接收就可以啊
你出错的原因是发送了1的ascii码值  然后接收的时候又以text的形式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把要发的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中  然后发送
如SciaRegs.SCITXBUF=0x01;这就发送了数字1啊
然 ...

能帮我写一下程序吗?对我来说你说的有点复杂啊,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把要发的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中  然后发送
如SciaRegs.SCITXBUF=0x01;这就发送了数字1啊
然 ...

可以加一下你的QQ  请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我写一下程序吗?对我来说你说的有点复杂啊,拜托了。

我没时间啊  兄弟  是ccs下的程序吗   可以压缩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时间啊  兄弟  是ccs下的程序吗   可以压缩传上来

是的啊  我把它上传了,麻烦你给我看看吧,我真的不会改啊,给你添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我把它上传了,麻烦你给我看看吧,我真的不会改啊,给你添麻烦了。。。。

...

明天去公司给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我把它上传了,麻烦你给我看看吧,我真的不会改啊,给你添麻烦了。。。。

...

我编译都过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都过不去啊

那里出现问题了吗?主要改的好像是TCP.C的那个啊  470几行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出现问题了吗?主要改的好像是TCP.C的那个啊  470几行左右

真的搞不懂  似乎和SCI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搞不懂  似乎和SCI没关系

哎。。。。。。谢谢了。

网友B:
整数,无外乎就是多个字节呗。

比如整数n是由ABCD这四个字节组成发送时可以是
BYTE bTX;
for(int i=0;i<4;i++)
{
  bTX=n&0xFF;
  send(bTX);
  n>>=8;
}

接收就是
int n=0;
BYTE bRX;
for(i=0;i<4;i++)
{
  bRX=recv();
  n|=bRX<<(i*8);
}

其他各种数据类型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数,无外乎就是多个字节呗。

比如整数n是由ABCD这四个字节组成发送时可以是

试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斑竹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