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变压器的选择?【求助】

楼主(2013-05-30):
我需要18V*2.淘宝上的一些参数如果写着40W那么输出电流是不是40/36?也就是说每组输出电流最大为20/18=1.1A左右?还是40/18=2.2A?
我需要正负18V的变压器,正负2端电压各能输出2A,那么该怎么选择?万分感谢

网友A:
“我需要正负18V的变压器,正负2端电压各能输出2A”
那当然是18*2*2=72(W)。

不过,估计你需要的变压器是用于整流、滤波再输出直流。这样的变压器,其计算与电阻负载并不相同。
变压器容量本来应该是伏安(VA),按照瓦(W)来标注,是不对的。

网友B:
楼上所言及是,但也不妨碍你选择:
伏安是包括了有功和无功的,即可你2个18V*1.1A总计=40W是有功输出,
变压器的40VA(卖家也会说是40W的),这时除非没有任何损耗才=你的40W输出,所以一般以0.8的因数来算40W/0.8=50VA,再一般还要留有10%以上的余地那就是选择一个60VA的吧(这里假设输出是4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言及是,但也不妨碍你选择:
伏安是包括了有功和无功的,即可你2个18V*1.1A总计=40W是有功输出,
变 ...

36V输出时,可以输出1.1A是吧?那每组绕组呢,中心抽头的18V可以输出多少A?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V输出时,可以输出1.1A是吧?那每组绕组呢,中心抽头的18V可以输出多少A?谢谢 ...

60VA的变压器可以输出36V*1.1A的直流或交流(有效值),
你说的18V二组应该是正负18直流电源吧,一般也是1.1A直流输出。
注意这里说的是直流,如果你是给运放或功率供电那又是另外一种算法,因为那不是直流损耗了,还跟电路效率、电路形式等等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36V输出时,可以输出1.1A是吧?那每组绕组呢,中心抽头的18V可以输出多少A?谢谢 ...

40VA的变压器,36V输出1.1A上下,当只有半个绕组工作,另一半无负载时,如果线径满足要求18V抽头可以出2.2A.但有些变压器此时会发生负载不平衡而有某些参数发生变化。普通EI型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0VA的变压器,36V输出1.1A上下,当只有半个绕组工作,另一半无负载时,如果线径满足要求18V抽头可以出2. ...

短时间内变压器不会损坏,但二次绕组发热现在是正常(36V输出1.1A)的2倍。

网友C:
呵呵,有条件的。另外发热是平方关系,不是两倍。

你说的是半个绕组啊!根据平方关系,恰好二倍。

网友C:
是,您这也是有条件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VA的变压器可以输出36V*1.1A的直流或交流(有效值),
你说的18V二组应该是正负18直流电源吧,一般也是 ...

我是准备给功放,推挽输出,但我打算2路声道(行为相反)。那么变压器正负2组绕组时刻都处在工作中。请问有没有之类的书籍?谢谢

网友D:
我发过一篇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给功放,推挽输出,但我打算2路声道(行为相反)。那么变压器正负2组绕组时刻都处在工作中。请问 ...

是时刻工作,但每周期,每一组只工作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