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中如何把两个PCB原件库的原件合成一个原件库?求指教!

楼主(2013-05-30):
小弟一直纠结在protel99se中如何把两个PCB原件库的原件合成一个原件库?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没用过99的路过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B:
直接剪切就好拉,~10可以~99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把两个库文件导进同一个ddb项目里面,然后打开库文件,在左边的浏览项里可以将一个库文件的元件库全部复制,然后再到第二个库文件粘贴搞定

网友D:
新建一个PCB,然后把两个库的元器件都放到上面,再生成一个PCB库。
直接合并没法做到。

网友E:
99早就不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