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4好像有点让我困惑,指教指教

楼主(2013-05-30):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电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看电路连接有没有问题,再INT1先断开测下,不行就换7404:lol

网友:
先看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它是OC门,输出加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是OC门,输出加上拉

它不是OC门

网友C:
看输入幅度是否满足输入要求的高低电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电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看电路连接有没有问题,再INT1先断开测下,不行就换7404 ...

7404的输入电压 高电平是5v 低电平0v  从示波器上看是很正的方波信号呢 7404我也换了一片 还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输入幅度是否满足输入要求的高低电平要求

输入高低从示波器上看是5-0v的 很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04的输入电压 高电平是5v 低电平0v  从示波器上看是很正的方波信号呢 7404我也换了一片 还是没效果 ...

电源电压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正常么

电源电压正常的,5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的,5v左右

那只能怀疑你的芯片是假的,要不你单独测试一下吧,
把7404独立出来,进行最基本的测试,就可以知道结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不是OC门

sorry, 想成7407了

网友D:
对地短路一下,看pin2有无高电平输出?

网友E:
是否20ms的方波在7404中响应时间不够

网友F:
INT1是出不来0电平还1电平?如果是其中一种情况,那么你用手动把INT0固定在某一个电平,然后看看INT1是否有输出

电子开发关键不是你能实现什么功能,而是你是如何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T1是出不来0电平还1电平?如果是其中一种情况,那么你用手动把INT0固定在某一个电平,然后看看INT1是否有 ...

嗯  您讲的很对,很有效的调试方法,有领悟的到您说思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否20ms的方波在7404中响应时间不够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IC响应有这么慢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