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阈值”和“阀值”——几乎哪行哪业都有的“行话”

楼主(2013-05-31):
电子行业中的“栅(shan)极”,原始读音zha,现在shan成了正确读音。
医学行业中的“荨(xun)麻疹”,原始读音qian,现在xun成了正确读音。
化工行业中的“重(zhong)铬(luo)酸钾”,行话。
建筑工程行业中的“给(gei)排水”,正确读音ji,行话。
金属热处理行业中的“淬(zhan)火”,正确读音cui,行话。
摄影行业中的“曝(bao)光”,原始读音pu,现在bao成了正确读音。
军事领域中的“霰(san)弹枪”,正确读音xian,行话。
化纤行业的腈(qing)纶,正确读音jing,行话。
通信行业的光纤(qian),正确读音xian,行话。
软件工程用例分析中的角(jiao)色,正确读音jue,行话。

语言约定俗成就是理,电子管的栅极原始单词是Grid,场效应管的栅极原始单词是Gate(应该翻译成“门极”),但由于其作用和电子管栅极类似,缩写又都是G,现在就称为场效应管的“栅极”,又有什么办法?

征集其它“行话”读音,呵呵。

网友A:
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代号而已。
重要的是很多名字都是形容词性质,类似于汉语中的会意字,比如MOS管的三个电极。

网友B:
汉语叫"闸门",外来语叫"阀门"

网友C:
“阀门”的“阀”,是 valve 的音译。

网友D:
“给(gei)排水”,角(jiao)色,这些在后来的高考里面变成正确读音,还有确凿(zuo),现在高考正确读音是确凿(zao)。另外通信行业从来没听人说过光纤(qian),都是仙

网友E:
我来说一个:“硅整流器”叫做“蛙整流器”,这是一个驾校的教练上课说到汽车发电机时说的,然后学员都说“蛙整流器”了。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按标准约定的叫吧

网友G:
真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栅”字在康熙字典521页,看不清图片点击放大。

这个字不是有了电子管的栅极才读“山”的。

用所谓“行话”指望改字典的,和“中国式过马路”何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真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栅”字在康熙字典521页,看不清图片点击放大。

古音、方言,不能作为读音标准。
“黑”,古音读如“贺”。“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即证。但《现代汉语词典》中却未收录此音。

“栅”字读音,《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标注

其中对“shan”音的解释,已经说明问题。

网友B:
LZ想说的是"流行的东西可以改变规范的东西,可以变为新的规范的东西".我认为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的,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网友H:
弪:
数学上指“弧度”。
记为rad
rad = w*t (w为旋转角速度,t是旋转时间)

网友G:
来点轻松的吧,上面这个是否也是行话?可能那只是卖水果的幽默。

管你红灯绿灯,聚成一小撮然后理直气壮过马路的日子,将来一定被人怀念吧?

“法不责众”里面的“众”一定是犯了法。

《新华》和《现代》收录的是常见或常用汉字的读音、用法,自然不包括古音。

哪个字改变了读音,那是研究文字的人权力,我们搞电子的说了不算。

网友I:
荨(xun)麻疹   一直这么说

网友H:
字变个读音没什么。
为什么国内的很多公司的元器件说明书居然没有中文说明!
中文至英文,英文再至中文,累不累?
忘了中文如何表达了?

网友B:
以前北方念zha,南方念shan,最早读“栅(shan)极”的人应该是个南方人.
北方叫“栅(zha)栏”,南方叫“栅(shan)栏”.

网友H:
专业术语:指特定领域对一些特定事物的统一的业内称谓。
所以,可以这样推论,
那些冠以专业术语名称的事物不一定只有一个名称。

网友J:
珠海有个地名叫下栅,习惯上都读“xià chè”,上公交车时报站了,“xia zha到了”,刚听到那会直接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一个:“硅整流器”叫做“蛙整流器”,这是一个驾校的教练上课说到汽车发电机时说的,然后学员都说“ ...

哈哈哈,这是一个笑话。

网友L:
我还真没统计过,大家还真有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