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驱动eMMC

楼主(2013-05-31):
现在需要使用STM32F405驱动eMMC (Micron 4G),有做过的高手可以通过email联系
jzxicn@163.com

网友A:
eMMC那0.5的球距 PCB怎么破。。。。。0.2的过孔搞不定啊。。

楼主:
如有做过成功的,可以联系我。
此项目外包
谢谢!

网友B:
LZ测试过直接用读卡器吗?

网友C: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看看版主有没有好的方案   顶一个  希望版主能够接下来

网友D(2016-12-22):
楼主能发下 这个代码吗? 我刚学405 想驱动ec60 电机  但是好像得用can 通讯才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下 这个代码吗? 我刚学405 想驱动ec60 电机  但是好像得用can 通讯才能行。。。。  ...

这是要闹哪样,ec60电机、CAN和楼主的eMMC有啥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闹哪样,ec60电机、CAN和楼主的eMMC有啥关系呢?

不是需要改动 读取数据吗? 额。。。。我刚学 还不知道

网友F(2019-02-27):
同问啊,扩展大容量存储,除了用SD卡,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