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的电路板 程序相同 现象不同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31):
我用stm32f107操作MFRC530,读写MFRC530内部寄存器,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读写均正常,另一块读正常,写却错误,这是怎么回事??是MFRC530坏了么??可是如果真坏了,为什么读还是正确的呢?

网友A:
查器件有没有焊错
MFRC530 对调是否跟随现象

网友B:
读是读什么?写是写什么?不要自己先下定论什么东西不可能坏,要找现象支撑。

网友C:
程序都一样的话,那就是硬件问题了。检查焊接是否有问题,PCB成品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硬件问题。你可以两快板一个一个调换器件。看看是不是哪个器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