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系列,如何写入信息flash的A区

楼主(2013-05-31):
如题,MSP430F5310这款,按照手册信息flash的B、C、D区都能随意读写,就是A区不能写数据,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往A区写数据需要额外的解锁,否则不可写入,具体参看手册说明

楼主:
如何解锁?我试了修改FCTL3寄存器中的LOCKA位,始终修改不了这个值

网友B:
可以参考MSP430数据手册应该可以写入flash的A区空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解锁?我试了修改FCTL3寄存器中的LOCKA位,始终修改不了这个值

LOCKA位只有写1才能改变他的值,写0无效。如果该位为0,写1后变为1,再写1变为0,交替下去...

网友C:
楼上正解,A区要解锁!

网友D:
A区是不可以进行写入的,里面系统自己存了很多非常关键的参数的

网友D:
A区是被保护的,一旦强行被修改,单片机的正常运行就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E:
A区一般受保护的,不建议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