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插头如何消火花

楼主(2013-05-31):
请教大大,有一电路因没有机械开关,采用单键开关机,在**头时会出现火花,请问在电源输入端串一个电感可以吗,如果可以,是不是要用功率电感,电源输入为DC30V,电流大约0.8A左右

网友A:
DC插头部分串电感,另外电解适当减小点

网友B:
一般冒火花,主要是滤波电容太大的原因。有时候为了降低纹波,不得不用大电容,那最好是用PTC电阻,或者是用保险丝电阻+继电器,或者用软开关技术。
加电感也可以降低火花,因为电感可以阻止充电电流,使得电流按照L(电感值)斜率变化。

网友C:
电感可以阻止电流的突变,可以串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冒火花,主要是滤波电容太大的原因。有时候为了降低纹波,不得不用大电容,那最好是用PTC电阻,或者是 ...

你好
什么叫软开关技术啊?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E:
电感可以消除电花火

网友F:
那就串电感吧

楼主:
现在用的电源输入端滤波电容是100uF,还需减小吗
电感用这种功率电感可以吗
电感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电感可以消除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