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看看,图片里的芯片是?

楼主:
图片中的U111,是什么类型的芯片,U10是MOS驱动芯片,U111表面印有3100 BRZ字样,其输出直接连到U10的输入引脚

网友A(2013-05-31):
ADuM3100是一款采用ADI公司iCoupler® 技术的数字隔离器。这款隔离器件将高速CMOS与单芯片变压器技术融为一体,具有优于光耦合器等替代器件的出色性能特征。

ADuM3100是现有高速光耦合器的引脚兼容替代产品,支持高达25 Mbps和100 Mbps的数据速率。

ADuM3100采用3.0 V至5.5 V电源供电,传播延迟小于18 ns,边沿不对称性小于2 ns,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05°C。功耗极低,静态电流(两端之和)小于2.0 mA,每Mbps数据速率的动态电流小于160 μA。与其它光耦合器不同,ADuM3100具有已取得专利的刷新特性,可连续更新输出信号,从而保证直流正确性。

ADuM3100分为两级:ADuM3100AR和ADuM3100BR,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05°C,分别支持25 Mbps和100 Mbps的数据速率。

网友A:
U111的3脚,画的有问题。

网友B:
ADuM3100是一款采用ADI公司iCoupler® 技术的数字隔离器。这款隔离器件将高速CMOS与单芯片变压器技术融为一体,具有优于光耦合器等替代器件的出色性能特征。

ADuM3100是现有高速光耦合器的引脚兼容替代产品,支持高达25 Mbps和100 Mbps的数据速率。

ADuM3100采用3.0 V至5.5 V电源供电,传播延迟小于18 ns,边沿不对称性小于2 ns,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05°C。功耗极低,静态电流(两端之和)小于2.0 mA,每Mbps数据速率的动态电流小于160 μA。与其它光耦合器不同,ADuM3100具有已取得专利的刷新特性,可连续更新输出信号,从而保证直流正确性。

ADuM3100分为两级:ADuM3100AR和ADuM3100BR,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05°C,分别支持25 Mbps和100 Mbps的数据速率。

与ADuM1100数字隔离器相比,ADuM3100包含多项电路和布局改进,系统级IEC 61000-4-x测试(ESD、突波和浪涌)显示其性能大大增强。对于ADuM1100 或ADuM3100,这些测试的精度主要取决于用户电路板或模块的设计与布局。更多信息,请参考应用笔记AN-793: iCoupler® ®隔离产品的ESD/闩锁考虑因素。

应用
• 数字现场总线隔离
• 光隔离器的替代产品
• 计算机外设接口
• 微处理器系统接口
• 一般仪器仪表和数据采集

特点和优势
增强的系统级ESD保护性能,符合IEC 61000-4-x标准
兼容3.3 V和5.0 V工作电压/电平转换
低功耗工作
5 V 工作电压:
2.0 mA(最大值,1 Mbps)
5.6 mA(最大值,25 Mbps)
18 mA(最大值,100 Mbps)
3.3 V工作电压:
1.1 mA(最大值,1 Mbps)
4.2 mA(最大值,25 Mbps)
8.3 mA(最大值,50 Mbps)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05°C
高数据速率:DC至100 Mbps (NRZ)
8引脚SOIC封装,符合RoHS标准
高共模瞬变抗扰度:>25 kV/µs
安全和法规认证
UL 证:1分钟2500 Vrms,符合UL 1577标准
CSA 元件验收通知#5A
VDE 合格证书
DIN V VDE V 0884-10 (VDE V 0884-10): 2006-12
VIORM = 560 V峰值

ADUM3100功能框图

有用到芯片的可以找我问问,个人QQ:2880125007,胡浩亮 137287415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11的3脚,画的有问题。

请问 后面接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啊,三极管这样连接是不是有问题啊,三极管的型号是B148

网友A:
u109,确实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