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问题????

楼主(2013-05-31):
请问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都是1/[2*PI(r1r2c1c2)^0.5](下图)吗,我查阅资料,只给出了Sallen-Key型的截至频率是这样,请问其他的也是吗??

网友A:
仅保证移相90度....

楼主:
什么意思,我才刚刚开始看,能否说清楚点,我问的是二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与相位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B:
说的就是你首帖式中的fc,相移恰为90度。

楼主:
能不能再解释清楚点,为什么截止频率fc与相移联系起来了,根据截止频率定义fc为增益为原来的1/(2^0.5)倍时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解释清楚点,为什么截止频率fc与相移联系起来了,根据截止频率定义fc为增益为原来的1/(2^0.5)倍时 ...

首先确定截止频率的定义:

一般人为,截止频率是所谓的半功频率点,即3分贝衰落点。

你那个式子,针对某类特定的滤波器来说可能成立,但不是个一般公式。这个式子,一般只说明相移了90度,而不能保证此频率为通常意义下的截止频率。

楼主:
哦,谢谢啦,你的意思是,这个公式不是个通式,只能说明相移了9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啦,你的意思是,这个公式不是个通式,只能说明相移了90度

当然是通式,只不过不是截止频率而是相移的通式。

网友C(2013-07-16):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截止频率的定义:

一般人为,截止频率是所谓的半功频率点,即3分贝衰落点。

那何谓通常意义下的截止频率;
公式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通式,只不过不是截止频率而是相移的通式。

截止频率通式?
另外:2阶滤波,还涉及到了0.37倍2Pi^(R1R2C1C2),这是根据传递函数分母=^2算出来的,而大家通常忽略0.37倍,为怎么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何谓通常意义下的截止频率;
公式为?

半功频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半功频率点。

半功率点,对应幅频特性的-3DB,-3DB对应45度相移。那么2PIRC就是通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