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3-05-31):
为什么用stm32读取温湿度传感器(am2301)的值,温度高八位,低八位及湿度高低八位,都是显示0xff,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显然没读出来

网友B:
接个普通的电压看看。
判断问题的方向

网友C:
估计还是时序有问题,单总线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可以用示波器看延时函数。当时我调的时候时序拦住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