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怎么实现ICCAVR的不指定地址定义、调用EEPROM数据?

楼主(2013-05-31):
一直用winAVR,现在改一个用ICCAVR写的程序。
其他都没事,就有一点不好改。
程序用到了char,int,long的变量、数组,并且是存在eeprom中的。
ICCAVR很方便,直接在定义前面加上#pragma data:eeprom,它后面跟的变量就是存放在eeprom中的。
当然了,如果是定义存放在eeprom中的char型,winavr和ICCAVR没啥区别。winavr还可以指定存放在哪个地址呢。
定义char,int,long型的数组就郁闷了。指定地址的话,winavr一次只能定义一个字节,long型的数组得给分配很多地址,读的时候也要分别读,
和ICCAVR的不用分配地址就能定义在eeprom相比,winavr太麻烦了。

怎么能使用winavr编译器,又不用在定义eeprom变量的时候,给每个字节分配地址呢?
/*
知道了,定义时加上EEMEM就行了。。。但是头文件要用eeprom.h
*/

网友A:
禁水!

楼主:
只有你一个回帖,分给你了。为了结贴率。
今天看上了一个编译器,sublime text 2,挺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你一个回帖,分给你了。为了结贴率。
今天看上了一个编译器,sublime text 2,挺好玩的。 ...

我来了  给点分?

+5分

楼主:
忘了怎么结贴了。我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你一个回帖,分给你了。为了结贴率。
今天看上了一个编译器,sublime text 2,挺好玩的。 ...

没想到你自己这么快就解决了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你自己这么快就解决了啊,呵呵

楼主很聪明的说

楼主:
在单位里面,和同学历的同事相比,我学东西是最慢的。
聪明的人多,笨的人也多。我属于后者。这点小问题,简直不值一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单位里面,和同学历的同事相比,我学东西是最慢的。
聪明的人多,笨的人也多。我属于后者。这点小问题, ...

楼主强悍

网友C(2015-11-03):
能不能请教下楼主,我也用iccavr编写avr程序。 我使用EEPROM存储四个变量值,就一个按键控制一位,一开始的初始化为0001,但是初始化就错了,而且虽然能不丢失,但是数据都是错误的,也不能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