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SP6747程序装载到16位宽的SDRAM中运行

楼主(2013-05-31):
求助!DSP6747外部扩展16比特宽的SDRAM,如何将程序装在入其中运行?我现在讲程序装入SDRAM后,高16bit为0,所以程序无法运行。求助!!

网友A:
你试一下用仿真器能写高位吗,这样可以先确认一下内存的扩展是否正确

网友B:
你首先确定你的SDRAM映射到了6747的哪个区了    如果高16bit为0   你运行的时候就按低16位的计算取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