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们 看下这个图

楼主(2013-05-31):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原理是对的。只不过光耦参数需要调一下。另外VCC电压是多少,直流吗?

楼主:
VCC直流5V。如果去掉继电器   行吗

网友B:
如果是直流,压敏电阻就不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直流5V。如果去掉继电器   行吗

那要看你的FA需要多大电流了,Q1是否能够承受这么大电流,是否有这么大电流增益。
此外,用三极管直接控制,电感性元件必须加续流,以防关断过电压损坏。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D:
在这个电路图里继电器应该是没必要的,做一个达林顿输出就可以了,但是5V能驱动阀门开关吗,得多小的阀门丫,本意不应该如此,例外如果是高压的话压敏是有用处的,继电器线圈断开时会反激高压损害线圈,低压的话用一个二极管家可以了,原理同二极管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