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f28335与pc之间数据发送的程序。

楼主(2013-05-31):
小弟 做本科毕业设计,无奈导师给的编程太难,且找不到相关f28335与pc之间数据发送的程序,恳求各路大神有的话  帮助一下小弟。再次先谢过了。

网友A:
导师给的编程太难?

网友B:
又买了28335的兄弟  分享一下你们的代码和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师给的编程太难?

导师要实现的是动态数据发送,如1000到1999连续的  而我现在只能实现1000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发送 请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师要实现的是动态数据发送,如1000到1999连续的  而我现在只能实现1000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发送 请指教啊 ...

这个很难吗?
你不会不知道循环缓冲吧,或是FIFO什么的概念吧。数据一头往里装,另一头取来发送出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买了28335的兄弟  分享一下你们的代码和资料

兄弟还是我啊,我上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你不会不知道循环缓冲吧,或是FIFO什么的概念吧。数据一头往里装,另一头取来发送出去就是 ...

不知道,不会啊  我本科生,而且我的专业也不是学编程的,你能帮我写一下吗?实在拜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师要实现的是动态数据发送,如1000到1999连续的  而我现在只能实现1000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发送 请指教啊 ...

一个能发送了  多个还不好发送吗
将你要发送的数据装入一个数组Urat_data[1000]里面  然后将你的数组名和要传的个数传给下面的函数
如UART_Send(Urat_data,1000);
void UART_Send(uchar *send_data,uchar len)
{
        ES = 0;       //Disable serial intertupt
        while(len--)
        {
                SBUF = *(send_data ++);      //Send this data
                while(!TI);                       //Wait for the data is sent
                TI = 0;                //Clear TI flag
        }
        ES = 1;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
上面是单片机程序  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能发送了  多个还不好发送吗
将你要发送的数据装入一个数组Urat_data[1000]里面  然后将你的数组名和 ...

我试一下吧,有劳你了。

网友C:
唉~~~~~~~~~我们当时就整个仿真,画一个正弦波,现在还和PC机通讯了

网友D:
不要用FIFO  直接来SCI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我们当时就整个仿真,画一个正弦波,现在还和PC机通讯了

要求严格了啊

网友C:
搞了两年了,还在云里雾里的转悠,开始搞5416,后来换6713,现在搞28335,惭愧~~~~~~~工作干活才是真的收获大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们当时就整个仿真,画一个正弦波,现在还和PC机通讯了

通信不好做啊 ,我现在都快搞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严格了啊

完全是不好毕业了哈 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了两年了,还在云里雾里的转悠,开始搞5416,后来换6713,现在搞28335,惭愧~~~~~~~工作干活才是真的收获 ...

我现在就是缺实践啊  道行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FIFO  直接来SCI 就可以了

你说的 我也不会啊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