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空载,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3-05-31):
        在实验室做了个实验,用一个小的开关电源(输出5V),接个二极管1N4007,测量二极管阴极和电源负极之间的电压(A,B之间电压),
空载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是10V左右,AB串联个4.7K的电阻,再测电压,此时为4.4V左右。已经先测过电源,5.1V,较稳定!
疑问:
     为什么空载时电压会是10V?
         虚高?虚高也太多了吧!请问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是因为这个开关电源的问题吗?  谢谢!
问出这样的问题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果二极管一端开路的话,这端的电位怎么算?
各位大侠现身吧。。

网友B:
与开关电源有关,有些开关电源是不允许空载的

开关电源空载也不可能上升到2倍,早保护了。

网友C:
同上,有的开关电源需要最小负载,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电压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D:
    问题在电源是开关式,如果没有滤波成为平滑直流电残存波纹,通过有结电容的二极管,就产生类似微分交变信号,所以测量电压是正负5V,即10V,检测方法是在二极管前加一个数nf的电容(此容量不要太大)接到地和并上数K电阻(如果原电路没有)再测量二极管的输出电压。
   如果用一般5V直流电,空载电压是5V,带负载是5V减去二极管压降。

那正负5伏的交流早被前面的那个电容过滤了。

网友E:
实验做的不够好:
先测量电源,再测二极管那侧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与开关电源有关,有些开关电源是不允许空载的

接上二极管  再测二极管一端和地之间的电压  还算空载吗?

网友G:
给你看个DC-DC的参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电源是开关式,通过有结电容的二极管,就类似交变信号,所以测量电压是正负5V,即10V。如果用一 ...

我感觉还是楼上说的可能性大点。
LZ 你测量的时候手有没有去触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验做的不够好:
先测量电源,再测二极管那侧电压。

有这样做过。。先测电源,比较稳定5.1V左右,然后再接上二极管,再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样做过。。先测电源,比较稳定5.1V左右,然后再接上二极管,再测

又看了下你1楼的帖子,看到你测过了。那就不是“电源空载”失控。
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品牌、型号)?

网友I:
二极管将漏电电流(来自220V/50Hz)进行了检波,在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一般是10M欧姆)上产生了10V的直流电压。
开关电源的初级—次级之间有电容或其他耦合的。

网友J: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下你1楼的帖子,看到你测过了。那就不是“电源空载”失控。
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品牌、型号 ...

和万用表有什么关系。。是12#说的一样么?您认为!
牌子:VICTOR VC890D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将漏电电流(来自220V/50Hz)进行了检波,在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一般是10M欧姆)上产生了10V的直流电 ...

请问,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会这样的么?接个二极管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万用表有什么关系。。是12#说的一样么?您认为!
牌子:VICTOR VC890D

我看了下VC890D的参数,不会引起这个现象。
只好上示波器了。查看5V电源波形。怀疑是交流峰值到了10V,被1N4007检波或半波整流了。
还有,再检查你的电路,查看是不是有失误的地方。

网友K:
这个现象我以前还真没遇见过。我觉得是二极管的漏电电流照成的的。

网友I:
几乎所有开关电源都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也许你手拿万用表和将其放在桌上的结果也会有差异。
万用表的输入电阻起决定作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将漏电电流(来自220V/50Hz)进行了检波,在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一般是10M欧姆)上产生了10V的直流电 ...

10V/10M=1ua 的漏流。。。可能。还是希望能看看示波器测试的波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