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数据采集网络的通讯波特率

楼主(2013-05-31):
20个数据采集点,每个采集点100HZ的数据采集频率,每个数据采集点的每个通讯包包括8个字节,要求20点同时实时采集,尽可能不丢失数据,那这个通讯波特率大约需要多少?怎么计算的?我的想法是,波特率/8>20*100*8才可以?

网友A:
如果是串口,包括起始位和停止位
波特率 > 20*100*8*10
但这是理论计算满带宽的,实际上还有协议消耗,至少要两倍带宽
bps 需要在3200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串口,包括起始位和停止位
波特率 > 20*100*8*10
但这是理论计算满带宽的,实际上还有协议消耗,至少要 ...

好快的速度要求呀。。原来想用485总线然后转232接PC机,看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快的速度要求呀。。原来想用485总线然后转232接PC机,看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 ...

CAN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就可以

没接触过那个东西,我可以去了解一下~谢谢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那个东西,我可以去了解一下~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