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WIN7 32位 虚拟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13-05-31):
电脑装了双系统,用1.3.1的驱动XP下正常,WIN7下死活装不上,都是感叹号错误28,系统已经准备好驱动,但找不到系统文件。usbser.sys mbmcpq.inf这些文件都copy了。网上搞了好多份的inf文件,改了VIDPID,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怀疑还缺什么系统文件,这坑爹的ghost版WIN7。大家帮帮忙,看看还有啥问题没?

网友A:
我的电脑是WIN7,虚拟串口驱动可以正常工作。虚拟串口驱动用的是安装文件:VCP_V1.3.1_Setup_x64.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是WIN7,虚拟串口驱动可以正常工作。虚拟串口驱动用的是安装文件:VCP_V1.3.1_Setup_x64.exe ...

我的WIN7是32位的。用X64的也是同样问题?我最怀疑的是系统文件被精简掉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还缺什么文件感觉。

网友A:
感觉还是改装1个比较全的系统,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改装1个比较全的系统,靠谱点。

重装个系统不容易啊。也是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B(2013-12-07):
引用 楼主:
重装个系统不容易啊。也是最后的办法了

LZ最后解决没有啊?!我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USB设备无法识别,错误代码是43!

网友C(2014-03-2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在sp1装不成功,没有补丁的ok

网友D(2014-06-07):
正常安装完 VCP_V1.3.1_Setup_x64.exe一点反应都没有。采用inf修改文件安装,系统直接就不让安装,让确认是否兼容X64位系统。 烦躁

网友E:
用st官方的驱动,我的win7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