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问题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3-05-31):
        某系统为RS-422通讯方式,在进行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测试时,出现通讯中断,测试后,系统不会恢复正常,需要人工上电恢复,该怎样处理?

网友A:
加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低通滤波

只有比较明显的改善,还是会出现中断

网友A:
不行用LC滤波,把频段拉低,再不行加低频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用LC滤波,把频段拉低,再不行加低频磁环。

磁环的效果不明显啊

网友A:
加LC再加磁环,磁环多绕几圈。选导磁率高的磁环

网友:
磁环多绕几圈

楼主:
磁环多绕几圈可以降低截止频率,但是处理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不行换一家好一点的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不行换一家好一点的芯片试试。

max的芯片,已经不便宜了

网友C:
1,用屏蔽线。
2,通信软件也要改,容错能力太差,还不能在无干扰下恢复。
3,加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屏蔽线。
2,通信软件也要改,容错能力太差,还不能在无干扰下恢复。
3,加光耦。 ...

已经是屏蔽线了,是单端接地,光耦也有了,要求达到A级判据,不知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处理?

网友C:
1,RS422线在屏蔽线中是双绞的吗,如果可能自己将双绞线绕的更密一些做测试,屏蔽线接地一定要好,最好双端接地,如果单端接地就去掉测试一下。
2,说实话达到A很难,的确还需要软件的帮忙。比如数据作CRC校验,错误要有重传机制,没有应答要有timeout 并重新握手,也可以维护一个link状态的心跳包 等方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RS422线在屏蔽线中是双绞的吗,如果可能自己将双绞线绕的更密一些做测试,屏蔽线接地一定要好,最好双端 ...

试了一下,屏蔽线双端接地对测试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