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加LM358开关电源能否调压?

楼主(2013-05-31):
今天捡到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回家拆开一看,3842、场管、取样电阻、6脚驱动电阻等等,全部炸的一塌糊涂,但是我想废物利用,修好之后,测输出端电压56V,因为电压太高,没法用,想改为12V或者是24V的电压,请问应该修改哪些元件才能实现调压的功能?

网友A:
56V 有电流吗?
有测试过吗?
简单的,变压器次级拆掉一般圈数

楼主:
有电流啊,可以正常给电动车充电,用灯泡当负载很亮,我想把这个充电器作为LED电源,可是电压太高了,变压器磁芯好像是一体的,看不到缝隙,似乎很难打开啊?

网友A:
热风枪吹变压器,可以把磁芯分开
变压器是浸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变压器,可以把磁芯分开
变压器是浸漆了的

恩,变压器是拆开了,可是我却不会绕了,绕组太多了,记不住,还容易把同名端搞错。我这还有两个充电器,也是56V,不改变压器能改变电压吗?能不能用317稳压再加大功率三极管扩流?317能不能承受56V的电压?

网友B:
要改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变压器

对于我这样的菜鸟来说,改变压器很难很难

网友C:
给你捡一个iphone苹果就不活了

网友A:
拆下变压器
找到输出 的次级,一个引脚烙铁焊开,拆掉个1圈,再 装回去 测输出电压
记录 减少了几伏,再计算下,到24V需要拆几圈 即可

网友D:
不用改变压器,改反馈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可以尝试56V后面加降压及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变压器,改反馈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可以尝试56V后面加降压及稳压电路。
...

哪一个反馈电阻?我只知道mos和3842的3脚有一个反馈电阻防止过流的,应该改哪一个?

网友D:
mos和3842的3脚的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不是反馈电阻,反馈是1脚和2脚,你还是先看看3842的规格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和3842的3脚的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不是反馈电阻,反馈是1脚和2脚,你还是先看看3842的规格书吧。 ...

2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是不是减小脉冲宽度就可以降低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是不是减小脉冲宽度就可以降低电压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要改变压器!!!其他的歪脑筋就不要想了,想当然而已。。。
既然变压器已经被你搞开了,改个输出电压还不是很简单的事。。。
数数你现在的次级匝数Ns,用你的(次级输出电压+整流管压降)除以Ns,得到每匝伏数,然后再用你想得到的(输出电压+整流管压降)除以每匝伏数即可得到你要的次级匝数。。然后你再调整一下电压采样电阻分压比即可(看具体电路决定光耦供电电阻是否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要改变压器!!!其他的歪脑筋就不要想了,想当然而已。。。
既然变压器已经被你 ...

改变压器最大的问题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全部绕在同一个磁环上,而次级线圈偏偏又绕在了最里层,初级线圈却绕在了最外层,要改次级线圈,就得把初级拆开,把次级剪掉一段之后,我却不知道怎么焊回去了,因为绕组太多了,我都不记得焊在哪个引脚了,而且次级线圈剪掉一些之后,其他绕组也得剪掉一点,要不然重新绕回去的时候变压器引脚对不上,不是太长就是太短。或许修改变压器对你们来说很容易,但是对我来说却很难,这还是第一次拆高频变压器,我这还有两个修好的充电器,再拆一个看看,修充电器容易,改变压器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变压器最大的问题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全部绕在同一个磁环上,而次级线圈偏偏又绕在了最里层,初级线 ...

:funk:
能有几个绕组?三明治绕法,初级给你算两个,反馈一个,输出一个,358供电一个,最多再加上屏蔽绕组,够了吧,,
每个绕组的线径都不一样,拆之前你把变压器脚位定好,画在纸上总行吧,不就很容易区分了?
次级匝数要减去一半还多,绕在次级外层的绕组再复原肯定会有多余的,剪掉便是,关键是匝数要原来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几个绕组?三明治绕法,初级给你算两个,反馈一个,输出一个,358供电一个,最多再加上屏蔽绕 ...

我这是第一次拆,没经验,下次肯定就不会这样了,要先在纸上画好,刚才我又发了一贴是6V转220V电路,你再帮我看看

网友E:
有东西捡也不错 哪天捡张彩票而且中大奖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