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变换成44VAC(f=43kHZ)有什么方法实现呢?

楼主(2013-05-31):
电源逆变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用什么方法逆变比较合适呢?要把直流24v变成交流的44v,频率为43KHZ,什么方法比较简单高效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要多大功率?输出是否要求正弦?频率允许误差?44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输出电压允许误差?……

网友B:
要正弦波还是方波,如果是正弦波对失真要求是多少,负载又是什么玩意,要吃多大功率

楼主:
正弦波最好,负载是霓虹灯变压器,规格是220vac输入,7.5kv输出,现在用到的负载是44vAC输入,输出1500v左右。负载功率20W足够。

楼主:
失真度<5%就可以。

网友C:
漏磁式霓虹灯变压器我记得是450W,可以直接用24V逆变1500V

网友C:
另外,普通的霓虹灯变压器工作在50Hz,你想直接用43KHz的驱动不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最好,负载是霓虹灯变压器,规格是220vac输入,7.5kv输出,现在用到的负载是44vAC输入,输出1500v左 ...

“负载是霓虹灯变压器”
霓虹灯变压器输入43kHz?没有搞错?
即使负载是负载是霓虹灯而不是负载是霓虹灯变压器,为何频率要43kHz?霓虹灯对频率并不敏感。
另外,霓虹灯对失真度并无什么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霓虹灯变压器”
霓虹灯变压器输入43kHz?没有搞错?
即使负载是负载是霓虹灯而不是负载是霓虹灯 ...

应该是小姑娘想用霓虹灯变压器转个43KHz1500V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小姑娘想用霓虹灯变压器转个43KHz1500V电源

那怎么行?
办不到的事。

网友C:
所以得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小姑娘想用霓虹灯变压器转个43KHz1500V电源

你咋知道的是小姑娘啊?:lol

楼主:
让我整理一下思路:下午来发一下现在使用的方案。

网友C:
经过详细的了解,小姑娘用220V50Hz的霓虹灯电子变压器,经220AC调压到44Vac输入到这个电子变压器,这样电子变压器的输出满足她的要求,所以建议她测量电子变压器输入的直流电压,然后选取24V的DC/DC模块来实现。(不过电子变压器能否长时间工作在这个电压下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详细的了解,小姑娘用220V50Hz的霓虹灯电子变压器,经220AC调压到44Vac输入到这个电子变压器,这样电子 ...

谢谢!周一上班就测试,有结果再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详细的了解,小姑娘用220V50Hz的霓虹灯电子变压器,经220AC调压到44Vac输入到这个电子变压器,这样电子 ...

空载的情况下作的测试。现在看来效果还不错。图3是电子变压器的输出,图4是其震荡频率。输入的直流电压是40V,0.2A.等一下接上负载再测试一下,看看功率是不是有变化。

楼主:
今天又做了带载的测试。带载的时候要求的启动功率比较大,启动电压和电流分别为96V,0.223A,工作电压和电流为45v,0.197A,所以我现在的工作要求变成了24vDC转化为45vDC0.2A的电源转换,看来不需要电源的逆变了,但是要求有很高的启动功率。请大侠们再给点建议吧。是不是应该用到升压的芯片来实现呢?

楼主:
呵呵,自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