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慢的要死,有什么好方法解决一下呢?

楼主(2013-05-31):
(无正文)

楼主:
装XP的时候,独立显卡驱不上,显卡温度82,不敢让它工作。装win7系统,显卡问题解决了。慢的要死,点了一下,要反应5分钟。内存2G,要扩内存条吗?还是要维修?除尘?

网友A:
装XP
再装驱动
显卡驱不上,肯定是有办法的
硬盘格一遍
有把握的话,全部拆开,灰尘清一遍,

网友A:
还有,不用的启动项全部关闭,
一般只保留杀毒和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用的启动项全部关闭,
一般只保留杀毒和输入法

大侠,你说的我都做了。拆了,清理灰尘了,硬盘全部隔了一遍。xp的独立显卡驱不上,一直没解决掉,显卡温度都82了,不敢用。换了win7的系统,驱动都正常了,就是慢的要死。

网友A:
为什么驱动装不上呢?
是没有XP下的驱动还是??

网友A:
有条件 内存换条试试

楼主:
没有xp下的驱动,网上也下载不到

楼主:
现在就剩没有换内存条了。我想扩展一个,还得拆开,看看原来的型号,再买一条。

网友A:
XP 下 鲁大师 或者驱动之家 能找到驱动?

网友B:
我的也好慢哦

网友C:
用这个装你的显卡

驱动精灵2011 v5.6.901.2090
驱动精灵2011 v5.6.901.2090
驱动精灵2011 v5.6.901.2090
驱动精灵2011 v5.6.901.2090

网友D:
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win7 32位的话2gb的内存可以了  我估计你的硬盘有坏道

网友D:
驱动一般都不是问题  最好先装个网卡驱动  然后联网 下个驱动精灵  更新驱动就ok了
  hp的机器 开机按esc  键  找到test 等选项测试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还有个人不建议个人拆机  容易出问题  显卡开机82度是不正常的  应该清灰 切记不要忘了上导热硅脂  祝你好运

网友E:
最好的法子

扔了,买个新的。

网友F:
显卡坏过么?是否有清过灰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装你的显卡

果断换新本本,耗不起啊!
应该是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H:
加个内存  换个linux系统!

网友I:
换了笔记本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剩没有换内存条了。我想扩展一个,还得拆开,看看原来的型号,再买一条。 ...

如果真是内存问题的话可以换,也不用拆开看,用软件测试一下就行了,频率一样的买一个,现在内存条也不贵。

网友K:
这么不省心,换了算了。天天被电脑折磨,伤不起啊!

网友L:
估计是很早以前的电脑,果断XP吧,重新装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M:
还是装xp系统吧,比win7感觉会快些。如果有集成的显卡,就别用独立显卡了。
加个内存,换个更快的CPU。
再不行就扔了,买个新的

楼主:
哈哈,谢谢朋友们的热心。
2010年买的商务本,还不至于扔。但是我发现真正的问题了。都是无限路由搞得鬼。我昨天把笔记本电脑直连的网线的进线口,网速是20M的,我用360测速,下载速度2M/s还多,网速10M多。

电脑也没什么异常现象,肯定是别人蹭我的网了。哎,今天回家改用直连网线。不用无限路由了。不过是走线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win7 32位的话2gb的内存可以了  我估计你的硬盘有坏道   ...

硬盘检测过了,完好无损。在网上下载的硬盘检测工具。谢谢您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装你的显卡

谢谢T叔。我下载了,备份用,下次如果还不可以换XP就可以用上这个了。

网友C:
这个驱动精灵很管用的,是电脑城店老板推荐的.这个版本是带网卡驱动的,即装新本本时能先装网驱,这样就能直接上网下载你所需的驱动程序了.

网友N:
是不是你的硬盘没有4K对齐哦。不是内存问题就是南桥有问题了,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O:
很多显卡没有XP的驱动,只支持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你的硬盘没有4K对齐哦。不是内存问题就是南桥有问题了,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很高 ...

什么叫4k对齐?我不懂。

网友P:
看样子,这机子不行

网友Q:
网络问题会让电脑反应慢?会让显卡温度升高?显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R:
有条件的话还是换个新一代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Q:
网络问题会让电脑反应慢?会让显卡温度升高?显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显卡温度升高,是和驱动有关,XP下没有独立显卡的驱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