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5000系列中现在性能最好的是哪一款啊?

楼主(2013-05-31):
TI5000系列中现在性能最好的是哪一款啊?

网友A:
低功耗系列 一般数字越大相比性能越好

网友B:
这芯片好与不好只有用户知道,越稳定,也可靠,越便宜往往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系列 一般数字越大相比性能越好

初步选定了5509 和54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好与不好只有用户知道,越稳定,也可靠,越便宜往往就是最好的

对

网友C:
c5000是一个定点低功耗系列,处理好了哪个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000是一个定点低功耗系列,处理好了哪个也不错的。

初步定为了5509   正在写规划书

网友D:
用过5509还可以吧。

网友D:
还是选择6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选择6000的

6000的下一步会用

网友E:
呵呵,TIDSP的选型主要考虑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容量,片内的资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TIDSP的选型主要考虑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容量,片内的资源等。 ...

好的  不知道5000系列目前性能最好的是哪一款
感觉TI把5000系列的不怎么重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00的下一步会用

那看来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