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自已绕导线天线问题

楼主(2013-05-31):
最近用CC1101做433M无线通讯,用导线做天线,如果将导线直立放置,那通讯距离可以达到30m,但是由于空间问题,导线不能直立,而且发身端的天线不能绕成弹簧状,只能绕着电池绕,这样,通讯距离就变得很短了,稳定的只有10m,尝试着多种绕法,效果也不好...对导线绕制的弹簧天线,应该怎么制作,望大伙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有难度,如果非要自己绕线,给个建议就是,买个主波表,按照你绕好的形状测下驻波,小于2就可以了
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小于2,哈

网友B:
不要太靠近地,你要用四分之一波长,线也短了;
你可以用一种屏蔽性比较好的线尝试下

网友C(2014-01-16):
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