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复位中断问题

楼主(2013-05-31):
配置好USB时钟、USB中断、置位“FRES”后,是否能进入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请香版主回答

网友A:
配置好USB时钟、USB中断、置位“FRES”后,还要插入USB线连接电脑,之后能进入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楼主:
插USB线连接电脑,也不能进入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刚刚测试了,

楼主:
启动文件错误造成,更换后可正常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