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如何将C51程序移置到STC15FXX单片机中

楼主(2013-05-31):
DS18B20程序是在AT89C52上调试完成,用12MHZ晶振.现在想用在STC15FXX单片机上,这类单片机是1T时钟.如何直接移置?不能移置如何在KEIL上调试?

网友A:
只要改变延时时间就可以了吧。

网友B:
LS的办法应该可行,当然还要注意管脚不同。:)

《附录E:STC15系列单片机取代传统8051注意事项》:
http://www.stcisp.com/stc_repl8051.html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