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当导线吗?

楼主(2013-05-31):
请各位大侠赐教啊,想实现fpga的两个管脚之间进行直接数据传输,无任何逻辑,就相当于在两个引脚之间有一个导线,如何实现。条件是不知道管脚上数据流的方向,也就是不知道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选择FPGA上的IO类型的管脚就行,既可以当输入又可以当输出。

网友B:
可以,pad to pad,
同时也要看你这个线的输入到输出有没有要求,如:
1>并行多根,是不是延时基本相同
2>输入到输出延时多长可以接受

楼主:
谢谢大侠们,但是我想问一下版主,我用过INOUT型端口,据我了解,做双向口,必须用三态控制,这就必须知道输入还是输出,我没接触过您说的pad to pad,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VHDL语言。

楼主:
我对这个延时没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pad to pad,
同时也要看你这个线的输入到输出有没有要求,如:
1>并行多根,是不是延时基本相同

谢谢大侠们,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我用过INOUT型端口,据我了解,做双向口,必须用三态控制,这就必须知道输入还是输出,我没接触过您说的pad to pad,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VHDL语言。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帮忙啊

:lol别客气,版主帮忙回答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比如用ds18b20经过FPGA,最后还是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pad to pad,
同时也要看你这个线的输入到输出有没有要求,如:
1>并行多根,是不是延时基本相同

谢谢大侠们,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我用过INOUT型端口,据我了解,做双向口,必须用三态控制,这就必须知道输入还是输出,我没接触过您说的pad to pad,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VHDL语言。
能给出一个具体的做法吗?本人初来乍到,还请大侠多多指点啊。谢谢

网友E:
貌似不行吧.
vhdl里面信号没有导线功能. 端口模型里面也没有直连功能.
楼上有1楼说可以解决, 能否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