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控制端电压问题

楼主(2013-05-31):
这个74hc1g66模拟开关,问题是VIH电压 TYP的电压值怎么比MIN还要低呢
VIL 正好相反也是有同样问题。其实我想知道,我用3.3V单片机做模拟开关控制端,去控制5V供电的
比如1G66或者4052模拟开关。是否可以呢

网友A:
HC的不行,没有保障,要是LVC或ACH一类的可以。

网友B:
从手册上看,HC的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HCT的,会更可靠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手册上看,HC的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HCT的,会更可靠控制。

请问,那上面表儿,应该怎么看呢?
如何确定是否可以呢?谢谢

网友B(点评):
VIL用最小的;VIH用最大的。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认为可以。

网友C:
“。。。问题是VIH电压 TYP的电压值怎么比MIN还要低呢。。。”————MIN表示在所有出品的器件中,只要输入电压大于等于VIH就可以满足要求。TYP表示通常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也就是说在TYP的VIH电压下可能有少数器件不能满足要求。这是英文与中文表达差异使然。

网友B:
可能我经验少。像NXP这么个标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最准确的就是email问NXP。不用猜这东西。

楼主:
需要准确的答复

网友A:
试用、试验可以,设计不可以。